楼主(2007-09-19):
用PC/PPI电缆与S7-200PLC通讯 死活连不上
PLC通讯口可能被定义为自由口通讯,可把PLC拨到STOP位也连不上
哪位大哥给点意见,不胜感激!
zhoubo_tianren@126.com

楼主:
报错是:不支持多主站设备....

网友A:
某处的设置问题,仔细检查软件和编程电缆的拨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处的设置问题,仔细检查软件和编程电缆的拨码开关
大侠,小弟不才,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楼主:
提示不支持多主站设备,我想通讯口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但具体是哪里设置错了呢?

网友B:
你注意一下拨码开关或者是你的那根编程电缆是否有问题

楼主:
呵呵 就是编程线的问题  换根就 好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