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9):
本人用GP37W2-BG42屏,PLC三菱A1SJCPU-S3.请问在PLC选型中,应选那种类型.里面没有A1选项.很急,谢谢大家了!

楼主:
紧急求助
本人用GP37W2-BG42屏,PLC三菱A1SJCPU-S3.请问在PLC选型中,应选那种类型.里面没有A1选项.很急,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选择MITSUBISHI MELSEC-AnN(CPU).

网友B:
版主说得正确:协议是:AnN(CPU)

再给你付上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