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9):
最近,我装了一台37KW的变频器,但是运行了不到一分钟电机炼坏,换了一台电动机,同样不到一分钟又烧坏了,打开电动机经检查发现,两台电动机同是烧坏一个槽的绕组,现在这台变频装到别的电动机上运行正常,现在不清楚是电动机的事还是变频器的事,请指教!!

网友A:
的确是蛮奇怪的,我也有遇到。应该联系机械的来处理。

网友B:
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
1.你要看看你的电动机上面使用的是什么样的传感器,这很重要!传感器安装的位置的不对很容易引起变频器的故障.
2电动机和变频器组合并不是说哪个有问题哪个肯定会坏,实际上变频器差优先烧变频器(烧不烧电动机要看变频器的设计了,烧的可能很大),变频器好的话能量总要释放的吧,好了,就烧你的电动机!当然最好的情况就是变频器发现问题立即保护,谁都没有烧!但同时在现场容易出现误保护这种讨厌的事情!!
3我很佩服你选用的变频器很硬,但我不得不说他没有尽到保护电动机的责任!他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4依我的看法,电动机本身有问题的可能性大一点,理由如下:
   1,变频器到其他电机上能够正常使用(我估计是长时间正常使用)
   2,安装和调试电动机上面的传感器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3,国内的电机制造厂家并没有很好的方法解决测试传感器是否正确放置的方法
  4变频器如果在其他电机上正常使用的话那已经排除了一个可能性   变频器缺相的问题
  5,变频器做的很硬朗,并且可以在其他电机上正常使用还可以排除一个问题 变频器换相有  些不正常,但那种可能性很小的,如果真的是换相不正常引起的,那要仔细到现在变频器使用的电机上去看是不是现在的电机是不是比以前的热!!

网友C:
分析的太好了!!!

网友D:
嘿嘿,讨论的很认真。

网友E(2013-09-23):
回复 网友B:
楼主没有说电机有传感器,不见得所有电机都有传感器,

这些年我也经常遇到此类问题,我认为还是电机问题,由于变频器输出波形问题,要求负载侧设备绝缘要好,绝缘不好就会坏,假如你用工频,那两台电机可能会运转一段时间再坏,我怀疑是电机下线时槽间绝缘坏了,造成电机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