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9):
现在我修改梯形图时,必须先删除要修改的指令然后再重新键入该后的指令才行,原先只需直接点击要修改的指令,然后出现梯形图输入对话框,在对话框中键入要改的元件就可。

请教    改变这一状态的快捷键是???   原先遇到过,现忘了。

网友A:
用这个软件编程,刻录完,怎么就打不开呢?拷入硬盘也打不开,谁来说说?

网友B:
那就是刻录的文件有问题了

网友A:
我用了四家的刻录机,公司的、商店的、朋友的、等等,都不行,请朋友们试一下,再发言也好,我是真的没找到办法,大家不妨一试,谢谢

网友C:
从7.0版刻录到现在的8.34版,还没有遇见过楼主的问题哦,既然用了4家的刻录机?为什么不想想刻录盘是否存在兼容性问题呢?

网友A:
上面的朋友,能否介绍一下你的方式,刻录速度有无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