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9):
怎么样才能够从PLC中调出里面的程序?

网友A:
首先安装CX-P程序,根据PLC接口类型选择合适的数据线与电脑连接,C200、C1000、C2000的数据线CQM1-CIF02 + C200-IP007组合,CQM,CPM系列不用C200-IP007。OMRON的数据线好贵的,两样大概需要700多美元。

网友B:
也可以用手持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