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9):
我用过一个313C-2DP口和OP170B单独相连,它们的吻合性很好,不需要写什么连接程序,如果我把多个PLC和多个OP170B都挂在同一个总线上,首先是否允许这样做?这样连接的话PLC和OP17OB的通讯是否还是原来那样?通讯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主要的东西?附件是一个多个站点的组态,帮我看下有什么问题?可否这样做.

网友A:
如果你把多个S7-300/400 PLC和多个OP170B都挂在同一个Profibus-DP总线上, 只要把多个OP170B面板集成到STEP7项目环境中, 并且在Protool/pro软件组态的通讯连接"多个S7-300/400 PLC"对你都是可见-可连接就行!

多个S7-300/400 PLC都挂在同一个Profibus-DP总线上, 首先你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选择其中一台PLC做DP主站, 其余全都是DP从站. 因为Profibus-DP总线上, 一类DP主站通常只能是一个!

推荐方案: 使用CPU模板上集成的MPI端口, 来连接多个PLC和多个OP170B. 在1KM范围内, 187.5kb/s波特率完全可以满足HMI面板的显示和操作. 对于CPU模板上集成的DP端口, 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MM4/6ES70变频传动和ET200从站以及带DP接口的仪表都挂在这条总线上.

网友B:
只要Plc之间没有数据交换,不必设成一主多从的模式,每个CPU都设成主站也没关系,只要保证网络上没有重复的站地址就可以。
对OP进行组态,也不是必须要把其集成到STEP7中的,单独组态,同样可以与PLC联接。

网友A:
楼上的朋友 dzfa:

如果按照你所说----"只要Plc之间没有数据交换,不必设成一主多从的模式,每个CPU都设成主站也没关系,只要保证网络上没有重复的站地址就可以", 有些疑问想问一下.

我认为按照你的思路, 在硬件组态的时候, Profibus属性框中的"Profile"不可能选择DP. 那么只能考虑其它的选项如"FMS"/"Standard"/"PA"吗? 据我所知"Standard"选项既可以支持Profibus总线上可以有多个一类DP主站, 又可以MM4/6ES70变频传动和ET200从站以及带DP接口的仪表都挂在这条Profibus总线上. 其它两个"FMS"/"PA"选项, 我没玩过. 你玩过吗?

对OP进行单独组态,同样可以与PLC联接。如果这样做, 在创建变量的时候, 我们要格外小心变量的地址输入. 因为没有STEP7变量的检索, 编程员要多费心多费神些吧. 我个人比较懒, 不喜欢对OP进行单独组态!

网友C:
2楼说得没错。

网友A:
我刚刚在自己的电脑测试了楼上朋友 dzfa的思路可行!-----"只要Plc之间没有数据交换,不必设成一主多从的模式,每个CPU都设成主站也没关系,只要保证网络上没有重复的站地址就可以". 即: Profibus-DP总线上, 一类DP主站(PLC)可以是多个!

在STEP7中, 对若干台S7-300/400 PLC进行硬件组态没问题. 然后, 在一台OP170B面板的Protool/pro组态中, 创建分别指向不同 PLC的变量完全没问题.

网友D:
为什么这么多的S7300/S7400的CPU在一起用的时候你们不选择以太网通讯呢?这样不是能更好的工作吗?不明白????

网友A:
如果选择以太网通讯, 则必须要买CP343-1/CP443-1模板和Switch Hub. 当然也包括TP网线. 所有这些材料会增加工程项目成本. 现在市面上, 供应商在保证系统可靠性前提下, 为了拿到项目尽可能压低工程成本!

用一条profibus总线将若干台S7-300/400 PLC连接起来, 并且在该总线挂上一台HMI面板(MP270/TP270等). 当然每台S7-300/400 PLC所管辖的DP从站(ET200/MM4等)统统都挂在这条profibus总线上. 在DP从站实时响应性要求不是很苛刻的场合, 这种网络方案是非常经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