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故障

楼主(2007-09-19):
S7-300 CPU在运行一段时间后,CPU所有的灯一起闪烁,请问大侠们是何原因?

网友A:
在所有灯一起闪烁前,CPU是否运行正常?如果正常就在重新检查一下硬件是否出错,或是从新下一遍软件让起运行 看是否还出现闪烁。

楼主:
在闪烁前机器运行正常,程序应该不会有问题,因为和另外的一台机器完全相同,我下载的也是同一套程序,另外一台机器运行完全正常,当出现闪烁现象后,重行上电,PLC处于STOP状态,再次投入RUN,机器又可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