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9):
变频器是一拖二用.二电机是同向转动的.(低速).    进来有一电机(静止状态)有时启动后是反转的.有时启动又正转.  查此电机进线有一相电源线烧断.
为什么会反转呢?想不通.  请教大家!

网友A:
一相电源烧断了,还说,先修回去吧

楼主:
我是问电机既然单相.启动而无惯性,为什么会反转.原理?

网友B:
一拖二?好象不允许的吧?

楼主:
有一相电源线烧断为什么会反转  的原理.
因为没有惯性.电机缺相(变平器是低速)是不会转的.
是不是烧断处偶尔接壳. 造成电机另二相对第三相电位改变.造成电机反转呢.

一拖二是可以的.只要电机相同.功率相加小于变频器输出功率就可以

网友C:
真象楼上说的接壳,就先修好再查反转原因吧!

网友D:
因为是低速运转!没有带负载!或很轻!所以断了一相就有点等于是单相供电的原理,只有一组线圈通电,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本人也曾碰到过这种情况,如何负载重的话会烧电机的!
现在你必须先修好电机接线!不宜再使用!本人技术有限,说的不对请指正!

网友E(2007-11-11):
引用 网友B:
一拖二?好象不允许的吧?
一拖二为何不允许。我都做过一拖五。只要变频器容量大于最大电机的功率就可以了。还有电路原路图呢。要的话我发给你。

网友F:
我厂的变频器有一拖二十四台电机的.还是德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