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9):
请问各位   我想用传感器测水中的温度   温度范围大概是0度-100度的   应该用那种温度传感器比较合适    那温度探头是否能直接和ADC芯片连接就能将模拟转换成数字信号?  是否在中间还要加一块IC温度传感器?   有没有相应的电路图给我参考

我的 E-MAIL  sycoparnt@163.com

网友A:
我给您发邮件了,请查收!

网友B:
楼上的可不可以把你的解决方案也给我一份啊,先谢了

网友C:
用PT100就可以

网友D:
数字测温元件DS18B20和LM75A都可以,测温范围-55~125,DS18B20单总线接口,LM75A I2C总线接口
我做的测温板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1-31b1a3921e707eec756dc4f346e71086.jhtml

网友E:
我也想要那個方案,給我份行嘛
xingou079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