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9):
请多多指导见教
先谢过!

网友A:
您应该描述得更详细一点哦。

楼主:
就说那些PLC中继电器会自动与人机进行数据交换?
哪些继电器会触发人机报警?

网友B:
您只要將編輯軟件安裝好,把PLC的型號設定對,在編輯畫面中你設定開關按鈕時,就可以從屬性視窗中看到PLC的設定對應位置

楼主:
Calendar $u16330表示何意?
            $s16330表示何意?
能否详细讲解 Comm. Parameter参数设置及含义?
先谢过

楼主:
大家帮忙解析一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