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9):
本人小菜最近在用mcgs做一个变水头法标定系统,来对电磁流量计做标定.就是通过一定的时间内,水塔里的水下降的高度,计算出实际流量,然后再与仪表上显示的流量数值做比较,从而得出结论.但是在组态方面碰到一个技术性问题,望大虾们帮助帮助小菜.
   我先是把26米高的水塔从上到下定了17个点,每个点装上了液位仪,以此来测量液位的高低,然后通过其开关量信号传到上位机.我在mcgs的主界面上设置了如下液位操作画面:
                         从第[]点标定开始
                         到第[]点标定结束
由于17个点都是开关型的数据变量,我想定义一个包含了17个开关对象的组对象,从而放到[]里面,这样我想从那个点开始/结束标定,都比较方便.但是,[]里面只允许定义数值型,开关型和字符型,不能定义组对象,我实在找不到别的方法来解决它了,希望大虾们帮个小忙!!!

网友A:
你可以电话支持下:021-64361488   上海
或者加我QQ:我看看是否能帮你安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