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9):
刚刚接触变频器,翻了很多资料,似乎没有一个提到用单片机连变频器时应该连变频器的哪个脚,是VCI还是CCI?
     而且CCI似乎是电压输入,怎么转成频率?难道二者是线性正比的?请前辈们指教下,我实在搞不明白。

网友A:
变频器的信号给定一般是电压(0-10V)和电流(4-20MA)给定两种,单片机应该通过外围电路产生电压或电流信号来控制变频器。13606210328

楼主:
这个我知道,是用AD产生电压信号,然后输给变频器。我不知道的就是这个电压信号加到变频器的哪个脚?是不是电压输入CCI那个脚,直接可以连吗?不需要中间接其他隔离器件吗?另外,就是我输入的是电压值,怎么知道它和频率的关系?
     最后,不管怎么样谢谢楼上的热心回答。

网友B:
单片机和变频器连接,为什么不采用数据通讯,比如:USS通讯,为什么要采用端子的形式呢?

楼主:
这个我也没办法啊,要求就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