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9):
各位大侠:我在使用6SE70变频器时,因为想减少开关的数量,所以准备把X101:7号端子和X101:1#端子短接,将P554.001=设为16,P555.001=1 ,使用模拟量输入P443=11,控制正反转来达到启停车的目的,但是启车需要X101:7上升沿有效,于是我又做了个开关量延时(功能图780页),U293=16,   U294=1.5S   ,U295=0.或1.或2或.3 四个。   P554.001=530通过P030.001=530,  r31.001来观看,不管如何给X101:7使能,r31.001=0也就是开关量延时没有成功,请大侠帮我看看哪有问题?谢谢!急待中!

网友A:
1. 要明确X101:7号端子对应开关量输入DI5.
2. 要明确开车指令OFF1需要高信号, 而不是上升沿信号.
3. 开关量输入DI5延时没有成功, 是因为计时器没有使能. 即: U950.95=20 (未激活).

相关参数如下:
     U293=B18
     U294.1=1.5S
     U295=0
     U950.95=4     //计时器功能激活!
     P554=B530
     P030.1=B530
     观察r031.1

楼主(2008-10-20):
问题早已解决,非常非常感谢robertjml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