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9):
西门子MM430变频器出现F0023的输出故障,手册上说可能是输出的一相断线引起的,但检查变频器的输出应该没问题.如果把变频器与电机的连线断开,则变频器不会出现F0023的输出故障跳闸.变频器第一次运行没问题,第二次出现故障的时,输入电压高了有十几伏.那位高手,请指点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应怎么排除???

网友A:
请把变频器与电机的连线断开, 用万用表检测电机定子的三相绕组是否有断相?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问题已经解决,是出在主交流接触器的一相电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