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助!

楼主(2007-09-19):
小弟最近要检验锅炉的自动报警和上水!希望有经验的师哥进来给我一份电路图!感谢了。

网友A:
自动报警是压力过高吗?请详细的说一下

楼主:
谢谢大哥的回复!现在是只使用了水位的接线~没有用电接点压力表!所以不应该存在压力过高的问题!但是现在上面提示是超压报警,我估计是线路方面的故障!控制仪的型号是SZB-IN型锅炉水位自动控制报警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