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急!!

楼主(2007-09-20):
如何用弱电12v 控制强电230v?

网友A:
根据负荷的性质定控制方法!最简单的方法无非就是:加一个12V的小型继电器做切换!

网友B:
有具体的控制要求吗?要是没有特殊的要求,只是通和断的控制用一个12V的继电器就可以了!有具体的控制要求可以详细的说一下!我会继续关注的!我的邮箱是dashengmuye@126.com

楼主:
没有具体要求,我想知道电路中继电器上的com口连接的是什么?能帮我解释一下图中继电器是怎么连接的吗?

网友A:
COM口指的公共端,NO、NC指的常开常闭接点!你应该加强基础课的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具体的控制要求吗?要是没有特殊的要求,只是通和断的控制用一个12V的继电器就可以了!有具体的控制要求可以详细的说一下!我会继续关注的!我的邮箱是dashengmuye@126.com
如果第一次接触,那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具体要求,我想知道电路中继电器上的com口连接的是什么?能帮我解释一下图中继电器是怎么连接的吗?
上楼引错了,抱歉。如果第一次接触,那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