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0):
我用3G3RV-ZV1  750W的变频器带370W的3000转电机 ,用PG卡VF控制,为什么输出频率总比设定的要高3HZ,换个750W的1500转电机就正常了,马达都是空载的,变频器中电机极对数都改过,参数也初始化过,无论怎样小的那个电机总是多3HZ输出,请教高手,和哪写参数有关?谢谢

网友A:
变频器给定信号和实际值有差值,是可以修正的。怎么修正,要看一个具体的变频器的说明书是怎么描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