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0):
我用的上AB的PLC 还要用到三菱的PLC笔记本只有USB口。用什么拍子的线最好。

网友A(2007-11-01):
三菱的FX的比较好连;

网友B:
我用的是OMRON,型号 cs1w-cif31,触摸屏和PLC通讯都很稳定

楼主:
现在我买了Z-TEK 力特的USB1.0的效果很好,线上都有防伪序列号,现在好多假的,我是第二次才买到的。

网友C(2014-09-12):
以上TX都是过于计较价格的结果,如果是用于工业通信的USB串口转换器,无驱的才是真正的好东西。“无驱”是指在WINDOWS下不用安装驱动程序,要知道,WINDOWS有32位、64位、XP、7、8等等,这样驱动程序就有各种版本,换一个电脑就可能又是一种驱动,缺点就是不稳定。无驱的USB串口转换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内部采用TCP/IP协议,天生就支持MODBUS,而且还带电气隔离。唯一缺点就是USB232ET宝贝价格有点高。
      我拆开了一个USB光隔串口转换器,不知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