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0):
我现在有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

一壶水,盖子盖住的,测温探头不能放进去,如何才能测得到里面水的温度呢?

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红外探测

网友B:
红外非接触式测温

网友C:
能搞定就是高手了

网友D:
找个人多摸摸,感觉下,呵呵.
要把问题转移,茶壶里的水总是要倒出来或者灌进去的嘛

网友E:
倒出来看

网友F:
我没法,也没听说能解决的法   !当前温度检测方法基本上是接触或间接接触(红外非接触测温)

网友G:
红外测温

网友H(2007-10-21):
有一种红外线测温枪,可以去买一个来用就行喇.

网友I:
用红外线测温仪

网友J:
用测温元件贴在茶壶外壁不就可以了吗!一般温度偏差3度左右,而且有一定的延迟,毕竟传热也要时间。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红外非接触式测温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用测温元件贴在茶壶外壁不就可以了吗!一般温度偏差3度左右,而且有一定的延迟,毕竟传热也要时间。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