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0):
请问三菱fx系列plc用什么组态软件

网友A:
推荐您用GX编程软件即可。

楼主:
你说的这个是编程软件,我要找的是组态软件做上位机用的

网友A:
如果只是组态软件的话,那么目前的所有组态软件都支持FX系列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