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7-09-20):
我用315-2DP做主站,连ET200M,除了用通讯线连在一起,在MPI中建立DP通讯线以外,还有别的需要做的吗??????
  小弟刚毕业。 高手指点小弟啊

网友A:
还需要分配ET200的地址。这个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B:
记得把拨码开关和地址对应
再者 DP插头的电阻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