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0):
一个开关控制,按一下启动,再按一下停止,开关为可复位开关,请问梯形图怎么编

网友A:
用一个RS触发器

网友B:
输入驱动两个计数器C1,C2,C1设定为1,C2设定为2 ,C1常开触点驱动输出,C2常开触点复位C1 ,C2.也可以用交替输出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