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0):
工作零线和保护地线到底能不能连在一起。

网友A:
我想应该是可以的,我也是这样在用,不过不要在同一台设备上既保护接零又保护接地,这样会有危险的

网友B:
地零混用是不提倡的,也不符合安全要求

网友C:
去看电工基础吧!

楼主:
其实东北地区几乎所有的变电站,所,及箱式变电站,在向外输送电力时,工作地线和保护零线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个人认为,不应连在一起,因为当三相用电量电流不平衡时,工作零线会带有一定的电压,电流相差越多工作零线上的电压越高,这时保护地线接地电阻稍微有一点阻值或接触不良就会带有一定的电压。要想保证三相电流绝对平衡是不可能的。保护地线接地电阻想达到小于100豪欧的安全阻值也很困难。三相设备中一般都是三火一零,设备电缆大部分都是四芯的。几乎没有保护接地,另外·存在跨步电压问题,零地线如分开,发生雷电时,对用电设备不太安全,但对人是安全的。不过在电力变压器电力输出设备中,基本都有避雷器或其他避雷保护装置及浪涌保护器等。家庭用电更应分开,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实东北地区几乎所有的变电站,所,及箱式变电站,在向外输送电力时,工作地线和保护零线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个人认为,不应连在一起,因为当三相用电量电流不平衡时,工作零线会带有一定的电压,电流相差越多工作零线上的电压越高,这时保护地线接地电阻稍微有一点阻值或接触不良就会带有一定的电压。要想保证三相电流绝对平衡是不可能的。保护地线接地电阻想达到小于100豪欧的安全阻值也很困难。三相设备中一般都是三火一零,设备电缆大部分都是四芯的。几乎没有保护接地,另外·存在跨步电压问题,零地线如分开,发生雷电时,对用电设备不太安全,但对人是安全的。不过在电力变压器电力输出设备中,基本都有避雷器或其他避雷保护装置及浪涌保护器等。家庭用电更应分开,

楼主:
新手上道,刚学电脑,

网友D:
工作零线和保护底线,在国外用的 比较多,在工厂叫三相五线制,在中性点接地的 情况下,分出工作零线和保护地线,保护地线不参与电流回路,工作零线里面可能有电流,但是地线没有,这样可以增加安全性

网友E:
上个月碰到过一个电柜,工作零线和保护地线是接在一起的!当时也想到了
4楼说法!觉得不合理!

网友F:
工作零线和保护地线最终肯定是要接在一起的!

网友G:
最终接在一起是不错  但触电电流计算时要看距离的长短的
建议楼主看下PN方面的书籍
在同一电器上保护接零和接地不要同时使用

网友F:
一般地线和零线不形成回路的话,中间接入电感或电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