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0):
我公司使用WCC6.O 有一画面想移到另一画面中 ,可是画面复制过去后.参数设定正常.但相连的阀门画面却跳不出 ?哪位高手帮小弟解决一下

网友A:
单纯的复制画面并不能复制相关画面,请参照您原有项目重新做复制,复制所有相关画面并重新建立变量链接等工作。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话

网友C:
你可以打开属性栏察看事件
在脚本中 把脚本中的窗口画面改到当前画面显示
这样做之后编译保存 应该可以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