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1):
近来研究一个东东,要用到无线通信来实现,我打算用射频来做,已经做好了两个模块,发射模块和接收模块,分别用PT2262和PT2272来实现.结果表象貌似可以通信(指示灯有闪烁)
    现在的问题是实际不能通信,可能是软件方面哪里有问题.不知道哪位仁兄曾经做过这方面的,可否指点在下?感激不尽哈!

网友A:
做啥通信啊?PT2262和PT2272能实现么?你说清楚点

楼主:
PT2262和PT2272可以分别用来编码和解码的,而射频的发射和接收模块是直接在市场上买的.通过实验发现可以检测到发射信号和接收信号,现在的问题是就是不知道怎么通过软件的手段来实现对这个信号的控制.不知道我这样有没有说清楚.

网友B(2007-11-28):
去我的博客上看看,那里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