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1):
4KW.5.5KW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器控制时的接线方式

网友A(2007-11-24):
那要看你是用哪种接线方式了,有面板,外部,这些在变频器说明书上都有详细讲解的,如果不太明白可以问我,我这一直都是用的LG的变频器 QQ371089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