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标准

楼主(2007-09-21):
我有一问题,望各位赐教!
我有一电机Y160M-6 7.5kW415V50Hz,其电流为19A。标准380V的电机电流为17A。电机厂家说是因为特殊电压,电流值要求1.15倍使用系数。可有此事?
谢谢!!!

网友A:
电机电流是指满足额定输出功率所需要的电流,电机功率是指轴输出功率,不是耗电功率

楼主:
可是在电机功率不变的情况下,工作电压的上升肯定会引起电流的下降啊(由380V升到415V)。为何它反而电流还会加大呢?何解???????????????

网友A:
电机质量差,无功电流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