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7 V5.3 —SP2按装不了

楼主(2007-09-21):
STEP 7 V5.3 —SP2按装不了,显示如图所示,请师父们帮我一下,系统重做过还是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现在第9遍回答此问题: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楼主:
谢谢!我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