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1):
变频器输出能装接触器吗?
假设停止时,先停变频器后再断接触器是否行的通呢?(动作是连锁的)
请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我认为能接。启动时需先合接触器,后加使能;停止时先断使能,后分接触器。路过的都说说!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出侧一般不能安装电磁接触器,若必须安装,则一定要注意满足以下条件:变频器若正在运行中,严禁切换输出侧的电磁接触器;要切换接触器必须等到变频器停止输出后才可以。因为,如果在变频器正常输出时切换输出侧的接触器,将会在接触器触点断开的瞬间产生很高的过电压而极易损坏变频器中的电力电子器件。因此,要切换变频器输出侧的接触器,一定要等到所控制的电动机完全停止以后

网友C:
变频器输出装接触器看你是基于什么目的?能不装时尽量不要装。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变频器输出能装接触器吗?
假设停止时,先停变频器后再断接触器是否行的通呢?(动作是连锁的)
请大家讨论一下!
假设成立。如果先将变频器的输出“封锁”,然后打开接触器,完全可行!

网友E:
要实现的话不是很难 但是一般不这么做

楼主:
假设成立!
正如任工所说的,效果不错!但实际操作时,需要注意变频器停车时间的设置,以防再次启动时和停车时间有冲突!
谢谢,谢谢各位的高见!

网友F:
可以接;
但不能经常用接触器来控制电机停止;

网友G:
可以接,开机时先合接触器,再启动变频器,停机时先停变频器再断开接触器

网友H:
感觉没有必要,只有害处没有好处~~~大家想想装个接触器有什么实际意义吗!?根本没有.因为变频输出本身就有保护了,完全多此一举.而一旦接触器故障(比如长期电火花导致某相接触不良而缺相....)可能造成什么危害大家都清楚吧

网友B:
楼上说的有理  典型的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有理  典型的画蛇添足
我们应该从另一角度去思考,之所以要提这样的方案,肯定是有用处的。如生产上对电机停止时制动有特别要求(紧急制动之类的),从而会给变频器造成过电流现象!串一接触器能解决问题,既经济又实惠,而且也安全,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感觉没有必要,只有害处没有好处~~~大家想想装个接触器有什么实际意义吗!?根本没有.因为变频输出本身就有保护了,完全多此一举.而一旦接触器故障(比如长期电火花导致某相接触不良而缺相....)可能造成什么危害大家都清楚吧
[精华贴]如果1台变频器带2个电机,而且2个电机不同时运行,你觉的又必要吗?

网友I:
稍微懂点的都知道,能

网友D:
我在“一拖二”的时候,变频器输出必须接两个接触器,而且还要互锁,当然,接触器不推荐频繁动作。而且装置必须要先封锁,后动作接触器的开关。

网友J:
能行的
我就用过,不过不能先接触器,否则变频器会故障报警。

网友K:
我觉的最好不要装

网友H(2007-11-10):
今天看OMRON的3G3RV变频器操作手册突然想起了这个问题.......
OMRON的注意事项里面明确表示:请勿将接触器接入输出回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H:
今天看OMRON的3G3RV变频器操作手册突然想起了这个问题.......
OMRON的注意事项里面明确表示:请勿将接触器接入输出回路.

怎么没有人来讨论了啊!?

网友L:
我同意9楼

网友M:
我们一直这样接的,没有问题啊。

网友N:
可以接。比如高楼恒压供水,当一台泵压力不够时,需再开一台泵,这时已运行的泵要转为工频运行,变频器控制另一台泵,要实现转换就要在变频器输出侧接接触器。

网友O:
一般没接的

网友P:
谁知道怎么样解决交交变频器的一些控制!不是用晶闸管的交交变频,是使用IGBT做成的双向开关来实现的,不知道那位高手可以提供一下的他的一些控制策略.
多学习一点知识

网友Q:
如果不用加,请问同步机的封星怎么实现???

网友R(2008-11-25):
我觉得为了安全还是别装接触器!

网友S:
如果这个接触器不是保护用的呢?是工艺要求上的呢?比如楼宇供水,一个变频器循环软启几台电机,不是非用接触器不可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如果这个接触器不是保护用的呢?是工艺要求上的呢?比如楼宇供水,一个变频器循环软启几台电机,不是非用接触器不可吗?

在供水控制里面,一台变频器控制机台水泵很正常,有1拖几软启动,还有1拖2轮流工作,水泵厂的电控柜就是这样子的,在实际使用中,没有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转换时先停变频器---再转换变频器下面的接触器

网友U:
变频器的输出侧一般不建议安装接触器

若必须安装,一定要注意,变频器运行中,严禁切换输出侧的电磁接触器;要切换接触器必须等到变频器没有输出后才可以。因为,变频器正常输出时切换输出侧的接触器,将会在接触器触点断开的瞬间产生很高的过电压而极易损坏变频器中逆变器。因此,要切换变频器输出侧的接触器,一定要等到所控制的变频器无输出之后才可以。变频器没有输出了,你想怎么切换就怎么切换。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好。在变频器的输出侧加装接触器,不能带负荷切换,只能空载切换,也就是说要当刀开关使用才行。^_^

网友V:
最好不要装
接触器如果出现故障 比如粘连 或缺项什么的 可能把变频器烧掉。我们用的变频器输出端接隔离开关 通断比较明显。

网友W:
(可以接,开机时先合接触器,再启动变频器,停机时先停变频器再断开接触)
这样不是浪费吗?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