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1):
各位好:
原来使用±50MA电流控制伺服阀,现在急需加一套伺服电机驱动机构,请教如何进行信号转换,达到模拟控制!
急求!!!!
shilei-tian@163.com

网友A:
原来使用±50MA电流控制伺服阀,控制阀门流量还是什么?要达到什么要求?说明清楚好些,
改为伺服电机驱动,用模拟控制?一般伺服都可以用模拟控制速度或力矩。
觉得你说得一塌糊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