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

楼主(2007-09-21):
我公司变压器容量250KVA,实际负荷为很小,用15kvar的电容8回路,自动状态下设置C/K、相位、输出和序列,手动设置功率因数0.95,执行自动运行状态后,功率因数控制显示器的显示功率因数值由感性变容性,但供电局的功率因数却为0.61。希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功率因数控制显示器的显示功率因数值由感性变容性是因为你的电容只要切换上去就有过补现象,至于供电局的功率因素为0.61,你要现看看你的信号互感器套的位置是否正确,再有你的电容柜内有没接错线.

网友B:
供电局的功率表安装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C:
如果你们的电容器安装在变压器的输出端,是对你们自己用的负载补偿,因你们的负载容量很小,需要的电容器容量也小,可以达到0.95左右;
供电局的功率因数却为0.61,是因为你们的变压器容量太大,空载无功功率需要量也大,这部分无功功率没有得到补偿或补偿很小,所以供电局的功率因数较低。
对你们来说,是否节约电能,主要看计量用的电能表,看安装电容器前后的对比。如果电容器安装在变压器的输入端,对电网有好处;但你们自己节电量测量不出来。

网友D:
看供电局的无功表接线是否正确。还要看看你的功率因数控制器的CT比设置是否与实际相符。

网友C:
回复yatoyrh:
你能否把电路负载和电容器以及电能表位置等告诉我们,如果大变压器是属于你们的,在前边重新安一个小变压器,在这个大变压器输入端安装一个容量大的电容器,会节约很多的电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