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1):
FX-20P型的手持编程器找不到ALT的按纽,要怎么样才到编的进去.谢谢

网友A:
ALT作为应用指令,哪里来的按钮?
按 FNC按钮后输入ALT指令编号66即可
  FNC+66

网友B:
编程器很多应用指令都是要按FNC再加指令的 编号才可以的 ,否则那么小的操作面板,怎么写下那么多的指令啊

楼主:
楼上的两位仁兄小弟谢了.

网友B(2007-12-31):
我刚做了个PLC控制步进电机的实验,但是感觉还是没有控制器好用的,一个是速度加不上去,只能有1800HZ,用控制器可以达到3000HZ而且没有抖动的,所以怀疑是编程序的时候没有加上一些加减速或者保护等功能,请求支持

网友C:
基本指令可以用键盘直接输入;
特殊指令要用FUN键+数字来调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