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干扰

楼主(2007-09-21):
现在我遇到一个西门子干扰的问题,请大家帮忙一下,我现在的PLC采用226,连接EM231模块,现在从231来的数据信号很不稳定,一下调到几千,一会儿又只有几十,现在我已经良好接地,却没什么作用,现在我应该怎么办呢?谢谢

网友A:
你可以把外部信号线断开 采用标准信号源测试 也就是咱们经常用的信号发生器
如果信号稳定则可判断是外部信号的问题 否则就是你的PLC模块本身除了问题
还有我们在调试的时候 最忌讳的是在控制回路附近使用大功率的对讲机
那样也会产生干扰    当然最好是能找到干扰源
找不到的话可以加隔离器 最好是有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