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怎么解释?

楼主(2007-09-21):
在一用户检查过程中变压器为315KVA,高压计量和低压计量电量对应不起来,高压计量一个月跑了2万度,低压计量跑了1.4万度,更换高压电能表和低压电能表后,情况仍然未改变,高压计量仍然多,在检查过程中,低压电能表二次接线正确,高压计量箱接线也正确,不过在高压计量箱安装处到变压器之间有根高压电缆连接,大约有150米.曾经高压电缆被挖掘机给挖断过,中间有接头,因此问题一:怀疑是不是接头发热造成的,到接头处一摸,发热,怀疑是否因为发热造成?请各位解释一下,我们接着对高压计量箱进行二次电流测量,将负荷甩掉后,变压器空载,此时二次电流为0.07A,接着将变压器退出运行(将零克拉下,)此时二次电流变成0.49问题二:为何将变压器退出后,电流反而大了,怀疑高压电缆有容性电流,
请教各位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A:
没有留意过这个问题,下次要留意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B:
变压器运行时有损耗,如果负载比较低的话,损耗相对会很大。高压侧电度表比底压侧跑的快也正常。

楼主:
但是损耗不可能这么大的,空载的铁损315的也就700-800度左右,但是这个损耗又太大了点

网友C:
建议把那段线换成好的,有可能的话把低压表跟变压器装到高压端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