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1):
请教各位大大:一台台达EH2 控制器,两个57 CSD触摸屏,控制一台设备,要求两个触摸屏一主一从,并能够互锁。PLC 上只有一个触摸屏接口,这样要求两个触摸屏串接,请问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一个屏是主机另一个屏和PLC是从机!用485通讯就好了

网友A:
我电话  13914909601    QQ   383482497

网友B:
三菱的就有多个触摸屏串接功能

网友C:
三菱的是可以一台PLC带4个触摸屏直接使用;

网友D:
直接分成4个接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直接分成4个接头?

串接,一个连一个

三菱新的GT11样本上说可以,但我试过一次没成功
F940的是可以的,手册上有说明和接线图

网友E:
你可以致电与我,我们工程师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