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1):
用SI7驱动连接FIX和315CPU,
但不知道在SI7的配置中,数字量输入为I0..输出为Q0...中间量用M,那请问西门子程序中的模拟量应该用啥符号呢?

网友A:
西门子程序中的模拟量在SIE I/O driver configuration配置中, 应当是IW和Q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