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怪现象

楼主(2007-09-21):
今天做恒压供水设备调试,遇到了这样的怪问题,变频器是ABB的水泵电机功率7.5稳压泵功率2.2转速2900。运行的时候,变频器输出频率受2003电流最大限幅值参数限制17A频率上不去,但工频运行时电流12.5A。用转矩提升启动水泵当频率输出到达40的时候电流12A变频器居然报故障F0001,更离谱的是2.2KW的电机变频运行的时候电流居然达到16A,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分析其中的原因谢谢

网友A(2016-11-17):
转矩补偿设的太大

网友B:
变频器也有可能有问题.有自整定的话可试试.碰到过变频器老烧电机的.检测就是带电机就电流大.用别的带正常.

网友C:
可能变频器有问题,电流值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