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1):
PLC与多台变频器的连接时,需要在硬件中加上RS485分配器吗??

可以直接挂接在RS485总线上吗??

网友A:
只要PLC有485口就行
当然变频那边也需485
这样就可以直接联线
最大一般是32台

网友B:
直接挂接在RS485总线上就行,如果过多,考虑使用分配器。布线不方便时考虑使用分配器星形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