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ar换算电容???

楼主(2007-09-22):
请问怎样把kvar换算成电容uf?谢谢!

网友A:
一个是功率单位    一个是容量单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怎样把kvar换算成电容uf?谢谢!
对于400V系列补偿电容开讲,1kvar≈20μF
例如:25kvar≈499μF
30kvar≈597μF

网友C:
应该根据公式进行计算。q=vi*sin90,q=var,v电压V,i  电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