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9-22):
漏电保护器和断路器的区别,用法的不同?   DZ47-LE C32和DZ47 C32的区别?

网友A:
漏电保护器,是为了检测主线路是否接地
而断路器是相当于开关,不过当线路发生短路,或过流时会自动断开.

网友A:
漏电保护器是为了检测主线路是否接地,起保护作用.
而断路器是相当于开关,不过当线路发生短路,或过流时会自动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