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2):
在具体工程中,变频器启动电机的加、减速时间设置应该如何设置?
是不是能给个公式计算出来啊,哪位麻烦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A:
与电机负载的惯性有关;

网友B:
只要电机启动/停止时不进入保护区即可

楼主:
答案含糊了一点啊,
那有没有一个公式可以算出来相应的时间类
相应某某KW的电机在启动时 既不会产生大的启动电流,也不会使启动时间过长啊让人久等.

网友C:
这主要是看你是什么负载 比如你的变频器带的是风机这类带负荷启动的负载 那它的启动时间就相应的设置比较长点,但是一般在20秒以内就可以了,如果是不带负荷启动的,大部分是几秒就可以了  至于你说的要公式计算的话 我现在记的不是太清楚 了

楼主:
我现在是要控制水泵而电机的大小是355KW和250KW的那么他们的加减速时间怎么设置恰当类????
现在我用的是355KW的是300s
250的大概在200S

网友D:
355KW设置成60S;
250的大概在设置成35S。就可以了。
如果有问题可以电话:13899590537联系,互相交流,学习。

楼主:
是不是有点小啊~~~~大哥~~~
我想电机不带载可能能正常起起来
但如果在抽水时是不是会出现过流类

网友E:
加、减速时间是有公式可进行计算的,举个例:
以风机、泵类(平方转矩负载)加速时间为例,其算式为:
          给定加速时间≥GD的平方乘电机最大转速/375乘最小加速转矩
    式中:
    给定加速时间(s)
    GD的平方----飞轮转矩(kg.m的平方)
    最小加速转矩(kg.m)
     从公式可看出公式复杂,且公式中有的数值在调试现场很难确定,这样计算就难准确,也就失去指导意义。
     因此在调试中常采取按负载和经验先设定较长加减速时间,通过起、停电动机观察有无过电流、过电压报警;然后将加减速设定时间逐渐缩短,以运转中不发生报警为原则,重复操作几次,便可确定出最佳加减速时间。

楼主:
哦哦
谢谢咯.
意思明白大
也就是晓得公式了
也只是大约的方向确定了
但具体的最佳时间还是得自己慢慢去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