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2):
4KW的3相电机星型接法,而星点接了地,问电机能运行吗?有何异常?是否会电人?
请各位高手指导指导?

楼主:
我认为会电人,电机可以运行.

网友A:
负载对称的话对电机没影响,也不会电着人.

网友B:
3楼说的对,电机当然能运行,这个问题不用讨论

网友C:
完全没有问题,可以正常运行,如果三相严格平衡的话,节点电压为0,不会伤人。

网友D:
不会电人,但是零线系统零点严重位移时[零线断]会电人,或烧电机。

网友E:
很正常.一般电工都知到,星点电位等零,不会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