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2):
我现在想采用4000转的电机,然后通过调速,使速度降为2000转,请高手指点如何实现这一要求,应当采用什么样的电机和调速器。谢谢!!

楼主:
另:我电机功率为1.5KW

楼主:
再补充:该电机实际使用功率为1.1KW,考虑调速后会功率降低,故采用1.5KW,且这电机将较长时间使用。

网友A:
采用变频器调速,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