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2):
请问,380V变220V的变压器,为什么220V的两根线,我用数字电笔测量,一根是110V,另一根是220V.

网友A:
如果隔离变压器副边不接地的话,两根都是火线

楼主:
副边没有接地

网友B:
三相还是单相的变压器?独立引出的还是?

网友C:
估计你数字电笔测是隔离变压器,而变压器的副边未接负载,所以测到的是感应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