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抖动?

楼主(2007-09-22):
最近改造的一台立车某垂直方向的伺服电机脱离机械负载平稳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出现电机的“抖动”,类是于爬行现象;但过会又会恢复!我们用的是模拟量控制,模拟输入信号也没有多大的变化。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呢 ?!

网友A:
首先分清是机械还是参数问题

网友B:
我前段时间遇到过一次,我用的是富士的伺服,机械设备改造后出现电机停止时抖动,伺服的就绪信号和定位信号不稳定,后手动调整负荷惯量比后正常。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发帖不回头的
没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