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2):
我公司有几台电机都由变频器控制,变频器上只接正转信号,参数设置时,也设成禁止反转,可是为什么电机有时候会反转了?

网友A:
你是由DCS控制还是什么控制的? 你的信号给对了么? 或者是你设置有问题 三相电源的相序全反了???

楼主:
由V/F控制的,变频器的启动信号由于PLC控制,同样的设置很多变频器都没出现,就那几台变频会,三相电源相序就不用说了.这几台变频器也许一两个月都不会使电机反转,有时候一天都回出现两三回,只要电源开掉一下,重新启动就正常了,请高手多多指教呀

网友B:
肯定是劣质变频器

网友C:
IGBT模块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改一下电源的相序同是将变频器的方向取反试一下

楼主:
改一下电源的相序同是将变频器的方向取反试一下

是不是说将变频器的三相输入和输出的相序分别对换一下?

变频是西门子420

网友D:
肯定是参数上有问题啊。

网友E(2007-10-24):
看看参数设置吧  可以把420恢复出厂设置  然后从新设参数

网友F:
从新设置一遍  ,如果还有问题,你可以检查下是不是输出接触不好,有时候缺相,就必然导致反转,我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
把变频器到电机的导线和接触器检查下,接触器的接触不良是很隐蔽的,最好换掉.或者拆解掉接触器,可以仔细求证下是否有问题.

网友G:
我也认为设置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