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2):
初次使用三菱触摸屏,安装DT2软件后,再在触摸屏下载OS,成功后,传输软件上的制作画面后,成功,无显示,却显示"check communication (cable,driver,module)/检查通讯(电缆、驱动程序、型号),搞不明白为会这样呢?通讯如果有问题,怎么能安装OS呢?请大师赐教!谢谢!!!!!!!!!!!

网友A:
你吧OS下载了?要重装,另有软件包,找你的供货商

楼主:
下载过OS,试了很多次都是这样.OS安装中有驱动程序选取哪个,是不是这个没选对.从PC传给GOT的画面没有显示.谢谢!

网友B:
1.OS中选“STANDER”后在下拉菜单里找与你的通讯相对应的;
2.OS中扩展部分可以不安装;
3.是否与未连接PLC有关系。

网友C:
A900的要连上PLC才能显示画面

楼主:
还是不行,我看了一下说明书,OS下载后,触摸屏复电后,只有一些设置,无上载.求求各位啦,帮我呀

网友B:
不会吧?要不把操作过程详细说一遍,把出现的现象再描述一下,最好有图片,把PLC和触摸屏的程序传过来看看!

楼主:
触摸屏有三个端口,RS232 、QBUS、EXT,RS232用与计算机通讯,那PLC和HMI用哪个端口相连呢?最好有连接图。我的PLC是松下FP0 C32CT的,有两个通讯口,一个是编程口另一个是通讯口(三个端子SD、RD、SG)。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