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2):
这条蓝屏提示信息是什么意思
悬赏分:20 - 离问题结束还有 11 天 0 小时
蓝屏后提示an error has occurred to continue:press enter to reture to windows or press CTRL +ALT+DEL to restart your computer .if you do this ,you will lose any unsaved informations in all open application
error:0d: 00e8: 0000c2bd
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重起后一切正常,我想知道是哪得问题,不是让你翻译成中文

网友A:
全文翻译如下
一个错误发生:按回车返回windows或者按CTRL +ALT+DEL重新启动你的电脑,如果你这样做,将会丢失任何已打开的应用程序而没有保存的信息
错误码:0d:00e8:0000c2bd

水平有限,勿丢砖

网友B:
你可以换换内存拭一下,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QQ我:38537054李军伟15827037083

网友A:
什么操作系统,什么配置,这个好像是98蓝屏时候的提示~~光凭这几句不好判断。。。

网友C:
如果用IPC控制带伺服运动和气缸的设备,请问要用些什么硬件和软件呢?在原有工控机的基础上要加些什么板卡和软件?请各位多多赐教。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