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3):
(续) 每一组温控表的MODBUS连续地址占用一条槽位,而且槽位数量是有限制的,说白了,槽位就是人民币.这样,按照我的经验,一个二千多元的MODBUS-PROFIBUS转换模块最多只能连结6-8个温控表.在组态时还要省着用槽位,数据传输能少则少,这和PROFIBUS-DP的高速通讯能力(我设置为1.5M)很不匹配.就象高速公路建好了,但要上高速的收费站太烂了,很多车要上高速很麻烦,在收费站被耽误了.
    按照上面的估算,每路温控的造价要增加三百多元到四百多元,比温控表的价格贵多了,所以很多设备用不起.
  建议:1.由于转换模块每槽可组态的字节数较多,在温控表应用中,每一组连续地址的字节数较少,剩下的用不到,造成浪费,所以转换模块的制造商是否可以增加槽数,而减少每槽字节数.     2. 温控表制造商,在MODBUS地址分配上,尽量连续,不要间隔,最好每个温控表的MODBUS地址分配是一组连续地址.
  这样,每个转换模块可连结的温控表就可多些,以降低造价.

网友A(2007-11-20):
为什么不用网关来实现PROFIBUS和 MODBUS的 通信了 。网关做为PROFIBUS的从站来工作。也不需要占槽位,一个网关可以带好几块MODBUS协议的 仪表  HILSCHER公司的 。

网友B(2008-11-28):
北京鼎实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提供MODBUS转PROFIBUS总线桥
地址:北京西城区德胜门外教场口一号1#楼315
电话:010-82078295、82078031、82078264

· 产品型号:PB-B-MODBUS485和PB-B-MODBUS232;
· MODBUS接口:RS232、RS485。MODBUS RTU模式,波特率:2400、4800、9600、19.2K、38.4K、57.6Kbit/s, 8位(奇、偶、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或8位无检验位,2个停止位可选;
· 支持MODBUS主站(MM)和从站(MS)两种功能;支持MODBUS指令有:01H.02H.03H.04H.05H.06H.0FH.10H号功能;
· PROFIBUS接口:PROFIBUS-DP从站,波特率自适应,最大支持12M;
· 最大PROFIBUS输入/输出:
① Input Bytes + Output Bytes ≤232 Bytes
② Max Input Bytes ≤224 Bytes
③ Max Output Bytes ≤224 Bytes
· 外形尺寸:70mm(宽) X112mm(高) X39.5mm(厚)
· 供电:24VDC(±5%),最大功耗100W,保护等级:IP20,35mm导轨安装
· 工作环境温度:0-55℃,湿度≤90% ;

网友C(2010-03-06):
换换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