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高手

楼主(2007-09-23):
我对伺服外行,碰到一个问题,SIEB&MEYER伺服放大器,先出现‘PI LIMIT“亮灯后,出现“I2T”,过热。是否是因为比例积分两个参数没有调节好导致?放大器上有两个可调电阻,“P”和“I”,我不知道如何调节。恳请得到伺服高手的指导。

网友A:
过热你就查过热信号啊
其他的再说,